GHOST误操作怎么恢复!

楼主(2009-04-29):
GHOST误操作 重装系统竟然重装到了D盘 D盘数据全无 D盘是第二硬盘的分区 第二硬盘也就D盘一个分区 我怎么才能恢复出来数据?
重装系统
硬盘

网友:
ghost覆盖的可能麻烦,,我没搞过,等高手

网友:
状个恢复软件恢复一下就行了,只要恢复完了不写东西,恢复的可能性在百分之80我以前也是这样,恢复百分之80

网友:
没被覆盖数据的地方可以恢复,试试R-STUDIO

网友:
估计像你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恢复一部分的,因为第二硬盘全部作为D盘,一般克隆系统也只是2G左右,其他的还是有机会恢复出来的

网友:
ghost覆盖的不可以恢复了.

网友:
ghost覆盖的很难恢复吗?有经验的来讨论一下啊

网友:
去买个数据恢复大师看看应该还有点希望的

网友(2009-05-30):
这个很难搞,几率不大……

网友:
楼主是手动装GHOST吧,装到D盘
不过没覆盖的部分应该可以恢复

网友(2009-08-04):
别覆盖的不多应该可以恢复
一些

网友:
用Diskgen修复~~~

网友:
1不要再对D盘进行读写
2重新恢复系统到第一硬盘(为防止出错,可先把第二块盘摘下),安装数据恢复软件
3挂上第二块盘,运行恢复软件扫描D盘
不出意外,应该可以恢复一大半

网友:
我晕,你这用情况,能完全恢复。。 别用数据恢复工具浪费时间。费时还搞一大堆损坏数据

网友:
这样的情况没有可能完全恢复的,D盘前面几G的被覆盖了的是没办法恢复出来的,其实的找个数据恢复软件是可以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