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4-29):
今天早上一起来就搞主板啊主板不亮诊断卡上显示00怎么办呢CPU不空焊啊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具体查一下cpu的供电电路有无电压

网友:
OO不能说明什么,着能说CPU还没工作,你测过基本的电压,时钟,复位了吗?电压主要测下CPU核心电压,内存电压,时钟:PCI AGP 内存槽 复位:CPU 复位 PCI复位 AGP复位等

网友:
CPU工作条件都查了吗?

网友:
00只表示你的主板没工作,得先查下CPU工作条件呀,供电,时钟,复位还有其它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