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硬盘不认求助

楼主(2009-04-29):
三星X11开机正常,但是不认硬盘,硬盘根本不转,硬盘供电电压正常,串口硬盘,硬盘没有问题,换硬盘故障依旧,是不是数据线不正常的话硬盘也会不转?怎么测试四颗数据线是否正常?

网友:
把数据线重新插拔一下,过去遇到过。

网友:
排除接触不良,硬盘故障后,“追线。”
不认硬盘,要么是断线,要么是SB
你的都不转,说明电压都没到,查供电口啊,你查数据口干什么啊,(转都没转)

硬盘根本不转,硬盘供电电压正常
————————————————————————
电压正常为什么会不转?你插台机上看看,光插电源口,就能听到转动,磁头检查声

网友:
我试过了,要是把数据线断开只插供电,SATA硬盘就是不转,数据排线没有问题,会不会是南桥坏了?

网友:
笔记本SATA接口的供电线刚测了下有两个,一个5V,一个3.3V,不知道这个3.3V是干什么的,正常应该是有还是没有?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只要有供电,硬盘就会转的,建议你还是查一下供电问题。

网友:
并口的对,对串口硬盘不对,我把数据线断开,只接供电,硬盘根本不转

网友:
串口硬盘数据线不对也不会转的.

网友:
南桥看看。遇到过好多945南桥坏不认硬盘

网友:
在串口硬盘接口附近有一个管理芯片,如没有你就的跑线(南桥至硬盘接口电路)

网友:
硬盘的时钟不对也不认  转不转你是根据声音来判断的吗? 不知道是否可靠

网友:
SATA不是要经过4个小电容吗?小电容的一边是接到南桥的,打对地阻值看看是否正常,还有检查这4电容是不是好的

网友:
三星的要看看转接口排线

网友:
SATA1_RXN0
SATA1_RXP0
SATA1_TXN0
SATA1_TXP0
看看图纸上这4个脚的阻止阻值。。。

网友:
硬盘不转是排线的问题,飞了几颗线硬盘转了,但是系统不认硬盘,BIOS也不认,硬盘是好的,南桥及四颗电容都已经换过,还有什么可能?不知道所说的硬盘的晶振在什么地方?

网友:
将四颗数据线 电源 地线都是飞线过去的,但是还是不认硬盘,南桥 硬盘故障都已经排除,还有可能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我的这一台也是这个样子.可能还是线的问题.我觉得.

网友:
重新插拔一下硬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