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南桥供电的阻值

楼主(2009-04-29):
一台STAMP的小机器,开机不显,电流1A左右,CPU狂发热.各供电正常.3.3V对地阻值只有27欧.但电压正常不会保护,用电烧了一下,发现是南桥.型号是VIA VT8235.这个桥3V供电对地阻值27欧是否正常呢?

网友:
应该不对,不会这么小的.

网友:
肯定不正常,拆了桥再量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