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吹下来的场管全不良了,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09-04-29):
昨天晚上开始,吹下的几个场管全都不良了,我的风枪是8205,开的温度是300度,吹下后立刻用镊子放到一个铁皮上散热,然后等冷却后测量,把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分别放在G极和S极,然后再测D极和S极就导通了,而且一通就是两分钟,郁闷呀,这几个场效应管都是用了几年的老板上的,不排除有个别性能不良,可在板上测量是好的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下原因,本人不胜感激,还有,我是带着防静电手环的,而且自始至终手都没有直接接触场效应管,66N03

网友:
你所述的情况表明,你的场管都是好的,只是你不懂得如何判断而已!

网友:
测量方法问题
端接GS后测量DS间阻值

网友:
谢谢13,我以前测量过TO-220封装的场管,IRF530,840,把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分别放在G ,S然后再测D S间,确实有个阻值,不过立刻就消失了,变成了无穷大了,大概是我的经验少吧,希望看到这个帖子的朋友能够对此有更深的理解

网友:
老孙的那个视频多看几次,啥也不用说,就明白是咋测了。

网友:
下次要问这种问题的时候先报上管子型号。还有。你这情况大家都知道。是你自己搞错了。
遇这情况的。短接一下管子三个脚。再量

网友:
你再换的时候没有把下面的触角弄连吗

网友:
一定是测量的时候没有按正确的方法测啊。

网友:
楼的方法上测场效应管的跨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