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09-04-29):
DV1000不定时掉电,是什么问题啊,我把板上所有的电容也都换掉了,芯片也都加焊过,还是有时会掉电,有时还没开起来就掉了,有时又能用很长时间,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遇到过一例CPU坏的,也是有时候能开机用一会儿,有时候刚开就掉电。

网友:
断板我遇到过,你试试裸板测试

网友:
换个CPU供电部分的升压二极管看看啊,以前遇到过.

网友:
这样说的话不好确定判断是那里的问题,有很多情况会导致掉电的。

网友:
我建议换板吧~~~~~我有一台也是这样!!!!最后还是换板!!!!免得去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