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保护问题

楼主(2009-04-29):
谁修过这种主板 V星6714  VER:1的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诊断卡灯一闪即灭  这的修主供电的那里啊    换哪个管啊     着是不是通病啊       谢谢了

网友:
不要再试了,打一下12V对地值

网友:
很明显的短路,你打下各电压的阻值看下是否对地。

网友:
先把辅助四针电源拔了,如果不短路就证明12伏辅助短路了,也有可能是场管击穿了,也有可能是供电IC

网友:
先要定位故障点才行,要不然像你这样搞法,估计搞到半死也搞不出个所以然来`只会把板越搞越坏,开机保护也就是说有明显的供电短路或者开机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3楼的  我拔了那4个线的插头,但是 还是不行

网友:
保护后在路测绿线电压是0V吗?如果为0V才是短路保护,如不是,查CMOS跳线或换MS专用开机芯片

网友:
应该是场管击穿 测下CPU供电

网友:
保护后在路测绿线电压是0V吗?如果为0V才是短路保护,如不是,查CMOS跳线或换MS专用开机芯片

那个是开机芯片   上面写着什么型号啊   谢谢了 !

网友:
那可以初步排除是CPU供电部分短路造成的开机保护。
你可以检查下12V,5V,5VSB,3.3V,-12V这几个电压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绿线。电源叉头14角,短路的话你修开机电路没用的,先检下CMOS跳线是不是3V左右,和CPU的上管是不是坏了一个才正确

网友(2010-01-01):
保护后在路测绿线电压是0V吗?如果为0V才是短路保护,如不是,查CMOS跳线或换MS专用开机芯片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强制开机 也可以知道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先触发开关针,量电源14脚看是否为低电平,如果是主查CPU供电电路,否则查开机电路。。

网友:
换     肠管吧

   坏的 机会大

网友:
难道是人生病了?还要换肠管。哈哈。楼上的真逗。。

网友:
拔了4P 还不行,大多数是内存供电MOS短路。

网友:
你看是5副短路还是3.3短路

网友:
楼主你要说清楚啊
是转一下马上就停 还是等几秒种停
如果是马上就停是主板短路拉 如果是过几秒种停的话 你等一下 看它转不转
V星很多主板都是这样的 转一下就停 等两秒就自动开拉
很正常啊

网友:
CPU供电那短路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   不接CPU供电  就掉电   开机一下灯就灭了    修得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