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捷威MT3713C外接显示,但屏不显示!

楼主(2009-04-29):
X200M芯片
重做过北桥无效
去掉供电点位置的三极管是屏供电输出后发现屏幕右侧有竖线,屏没问题!
怀疑BIOS故障,但是找不到BIOS
O(∩_∩)O哈哈~,因为少加了一个逗号,所以。。。。
外接正常显示,自身的液晶屏不显示!
哪位给点思路 谁修过?

网友:
试试安装原版驱动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ght=%2B%B1%A6%B9%FA

十三版,可以看看之前 宝国 发过的帖子
c.CRT不显示
排除主板BIOS,显卡EPROM无异常后,重点检查CRT接口上的5V电源、及行场信号、显卡芯片上CRT单元模块的供电

网友:
CRT的5V只是检测显示器参数的,不关键。有行场就可以了。

网友:
没检测到外接的显示器,或者行场信号输出电路有问题.

网友:
恩,有了H和V信号再加上RGB信号,CRT肯定就会显示了

网友:
缺料导致的  遇到过很多少一个反馈电阻或反馈电阻开路 屏就是不显示,至于怎么查 只能找一样的板子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