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17寸纯平 继电器反复吸合

楼主(2009-04-29):
开机高压一响继电器马上就跳,然后不断的重复。断开50V主电源接灯泡亮,但还是不断的吸合。次级各路输出78V、50V、14V、8V,不知道是该怎么查请教一下!
电源

网友: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哪路是反馈?我断开78V或50V主供电一样不断的跳,断开场IC或者行场扫描芯片的12V就不跳了,但场IC换过的应该是好的

网友:
还有这个CPU的型号是ADI UX089B114C,但我在网上都查不到这个型号

网友:
"断开场IC或者行场扫描芯片的12V就不跳了"是从什么地方断开的.是直接从芯片的供电脚处断开还是从其它地方.

网友:
昨天我是看到有跳线的位置直接断开的,可能方法不对。今天我直接从TDA4856的10脚供电的铜铂切开,继电器就不跳。我又连上去测了一下发现它的电压是从11.7V降到11.3V后就跳,不知道是不是它漏电……

网友:
换个场块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场IC的问题,已经换过了,如果只断开场IC的供电断电器一样的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