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虚焊

楼主(2009-04-29):
各位好!台工会机主板CPU座虚焊后大家如何处理效果好。有时能亮有时不能,经替换CPU,内存均良好,点亮时一切正常,用两天均好,点不亮时,一下也不工作,CPU不跑代码,不工作,确定是CPU座虚。各位有何良策?

网友:
加焊CPU座啊~~~~

网友:
如何加焊好呢?用铬铁,风枪?还是BGA

网友:
看什么座子咯,如果是BGA的,你用烙铁有什么用,脚都看不到哦

网友:
用风枪也可以的
先加的助焊膏

网友(2009-09-19):
478Pin的CPU座子用风枪如何加焊,我的武器是安泰信(ATTEN)850B,风速和温度各控制在多少为宜?

网友:
希望用风枪加焊过CPU座.南北桥的师父们不吝赐教!也好让我们这些买不起BGA设备的菜鸟们长点知识!!先谢谢了!

网友:
我做了个土炮 做桥行 就是座子怎么也弄不好 关键是助焊剂没办法加进去 加了以后触点和u接触不好 还洗不干净

网友:
最好用BGA返修台加焊CPU底座哦
如果加焊还是不行最后只能更换CPU底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