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10z 代码跑2b 08 板子为仁宝代工EFL50 LA-2761P

楼主(2009-04-29):
EFL50 LA-2761P
原始故障进水
未见明显烧毁,可以触发,待机偏大,拆除网卡后待机正常,触发可以跑码,代码跑到2b 08 停止不动,外接和屏都没有显示,电流0.6x,刷新过BIOS,更换过内存,按压北桥无效.
PCI 内存排阻 KB LAD[0..3]测量均正常
代码08解释是BIOS CRC 错误
BIOS刷了好几个都没效果!
最后把把网卡芯片装上去就好了!太强大了!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种机器2个 同样问题,不懂是不是这个机器要把网卡装回去才可以正常呢,还在找着网卡芯片,有哪位高手碰到过 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
别着急 我找到网卡芯片了 做上去看看 如果好了告诉你!
看代码解释是BIOS CRC 错误 ,BIOS我刷了好几个版本了!
不行就去杀南桥了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一些,网卡挂了嘛

网友:
O(∩_∩)O哈哈~ 果然上了网卡就过了!
很黄很暴力啊~
感谢CCTV 感谢CHINAFIX 感谢逍遥李子  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
这个BIOS设计的好神奇~TNND 以后遇到此类故障要注意了!

网友:
楼主解释一下具体的工作原理不就更好了吗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谢谢楼主,我南桥北桥都换了,想过装上网卡试下,一直没找到理由,。现在好了。

网友:
这是厂家BIOS把机子的硬件要检测一片才能开机

网友:
真的很黄很暴力!!!

网友:
BIOS检测外设不过,跑码跑不过 曾经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