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不充电.

楼主(2009-04-29):
T40不充电,可以用电池开机.显示充电中,可以显示电量.但是电流上不去,换过ADP3806,量3806各脚电压都已经出来了,但就是电流上不去.实在弄得头痛,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H8看看。这个慢慢修能修好的。

网友:
H8换过了,还是一样的,头都修爆了.

网友:
换个 3806 H8就休爆了啊
楼主 你不够受啊 搞维修的 受 非常受 。
差差 ADP3806那页图纸的相关电路吧 T4的资料多的是

网友:
保护隔离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检查主板背面电池接口附近的一个6脚封装的MOS管是否导通。

网友:
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

网友:
3806外围小元件不良  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