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电源有多少W?

楼主(2009-04-29):
淘了一块二手电源,昊翔牌,鑫辉源电子生产的,标称600W服务器电源,12V   25A ,   5V  33A ,

   3.3V  33A,    内部用料:  200V 1000VF 电容2只,  推动管是TO-3P封装的13009,2只,

12V输出用的是2只 16C20并联的,5V是2只 30C40并联的,  3.3V 用的是40C45单只,主变压器是大一些,有很多接口,我总感觉没有那么大功率,大家帮我看一下有多少W?

     下面我实拍的照片

网友:
还有一张照片

网友:
还可以。但用在服务器上就不怎么样了。我看就300左右

网友:
根据他的标签说明,应该算600W电源吧。实际功率可能会不够。

网友:
肯定实际功率不够的最做多不超350W

网友:
不管服务器够不够,用在自己的电脑上是绰绰有余了

网友:
你这个不好说阿,看铭牌是单路12V输出25A
     由于ATX规范包含240VA限制,即美国UL规范和欧盟EN 60950规范规定“任何线缆或者裸露的电路承载的功率不能高于240VA”,所以+12V输出不能高于20A(ATX电源规范中为留出余地而改为限定单路+12V输出不超过18A),否则+12V输出的某根线缆就可能超过20A而发生危险。所以+12V总输出若超过20A就不得不采用分路输出方案,将电流分摊成几路减少每一路的电流。

网友:
推动管是TO-3P封装的13009    一班电源不会过400W。   350W以下的电源用

网友:
这种杂牌电源一般达不到太高 在350 400 之间啦

网友:
应该有,看大电容有1000UF,应该说是接近这个功率吧

网友:
最多300W,杂牌货

网友:
还600W呢,想一下用TL494的电源达到400W 的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