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57S显示器闪一下又灭

楼主(2009-04-29):
明基FP557S显示器,白色外壳的那台,,电源指示灯和显示屏会同时闪一下就灭,关机再开机,上述故障重复出现,

网友:
高压板有短路的现象,如三极管或效应管击穿

网友:
我刚换的高压条没用,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检测那个灯管有问题,可能灯管接口处接触不好,也可能灯管漏电

网友:
这台机子是这样的:刚开始是按一个角能亮得起,但过3.4秒就黑掉了且开关不能开关,电源灯老是亮,,我拆开加焊了高压线圈和周围之后就一亮就黑掉,但有显示,开关也不起作用,多试两下高压部分就坏了两个C5706,我想之前可能是高压板有问题,就用用双灯高压板来试,我手上没了这灯管,就用机子上的两个灯条轮着试,但都一亮就黑,没显示,
至于电源我用主机的电源盒12V,3.3V来做供电,试了也一样,不知道能不能用这电源盒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