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普屏CRT烧电阻

楼主(2009-04-29):
一联想15寸普屏CRT显示器因有三个月未用,今日一开机就听见机内有啪啪声响,大约十秒钟过后闻到一股烧焦味,打开机壳发现一电阻被烧黑测有40K了,不知原阻值是多大,再测行管二次电源管阻尼管等大件无损坏,怀疑可能有虚焊补了一下,其烧坏电阻周边未发现异常,其电阻是和高压包7脚相连接,现在的情况是只要一通电那个电阻就会烧,不知高压包有问题会不会这样?还是有其它原因,烦请各位老师指点,多谢!

网友:
查电阻后面是否有短路情况,如果没有,则高压包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怎么把这贴发到显卡区来了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区域了

网友:
ABL电路上的电阻烧了.高压包坏了.需恢复ABL电路.然后再更换高压包便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