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我的显卡为什么是这样的??

楼主(2009-04-29):
这个卡在有的板上点不亮 在我这里可以点亮 还有就是只能用XP自带的驱动,别的5200驱动装不上
为什么有好多项目GPU-Z检测不到 卡只能运行2X 不能设置4X 8X 主板是MS-845E-MAX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从新刷BIOS,看看。
不行,加焊GPU!

网友:
感觉象供电不足

网友:
谢谢 楼上两位
奇怪的是用了好多FX5200的BIOS 就是不让刷
老师说ID错误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啊

网友:
显存或GPU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