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制作可启动的U盘修复系统

楼主(2009-04-29):
开新版了,转几篇以前写的文章。

  USB设备的低成本、高可靠性、较高传送速率使其日益流行,传统的一些存储设备比如软盘等逐渐消失,以USB为接口的存储设备必将取代软盘、CD-ROM等传统设备介质。

  现在市场上512M、1G的USB FLASH盘即常说的U盘不断降价,使U盘的应用更加普及。如何将U盘做成象软盘、光盘一样的系统盘来启动系统,代替软盘、光盘是每个电脑爱好者都十分赶兴趣的事。在wuyou.com、jujumao.com、cn-dos.net等论坛上都有大量的谈论和丰富的制作资料,这里我将自己的一个64M U盘做成启动盘的过程和一些制作软件的应用经验写下同大家交流。

一、制作工具:

  看了上述论坛的资料,了解到以下情况:1、不是所有的U盘都能作成启动盘 2、不是所有的主板都能用U盘启动。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各主板、U盘生产的技术标准不统一,不过这种情况正在逐步改善,最近两年生产的主板USB接口的兼容性有了很大提高。

  根据我的制作经验最好用U盘生产厂商的“量产”工具来制作启动盘。在没有“量产”工具情况下可用网上流行的三个工具:UBOOT、FLASHBOOT、HP-UBOOT试一下,从我个人的使用看这三个工具对128M以下的U盘(前几年生产的)成功率较高。我的64M U盘是用UBOOT制作成功的,这几个软件的应用都比较简单,都有汉化版,按照其制作向导就可完成。

  另外,制作成USB-ZIP方式比USB-HDD方式在不同类型主板上兼容性要好,启动成功率高。

UBOOT操作截图:

制作工具下载:
1、FlashBoot U盘格式化工具

网友:
我一直用老毛桃的PE系统制作成USB-HDD,里面集成硬盘分区,虚拟光驱,PE系统上网等工具.制作和使用相当简,并且在主板BIOS里设置更加简单,只要接上制作成功的U盘都可以发现USB-HDD.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我用的是晨枫U盘维护V2.0_128M版,个人感觉这个好用点,傻瓜式安装、简单、还带效率源,分区工具,推荐使用这个

网友:
我参考的地址:
http://bbs.wuyou.com/viewthread.php?tid=107172&extra=page%3D1
[4月12日]基于毛桃PE的SATA、RAID驱动补充优化1.3修正版(新内核测试4+新问题)

我这篇文章是N年前写的吧,wuyou 现在还在更新,那时候还没SATA、RAID。很是感慨。

网友:
这种方式制作的兼容性不好~~~
要兼容性好的就直接量产U盘,量产成cd-rom方式启动!!!成功率及高!!!

网友:
我的U盘也做的老毛桃版的,就是有些板不支持USB-HDD,4G盘,里面装了一些新版GHOSTXP,和一些工具软件。有没有HDD-ZIP,支持4G以上U盘的。发现HDD-ZIP在一般板子启动项里还是挺多的。

网友:
晨枫U盘维护V2.0_128M不错
功能很多

网友(2011-12-19):
新手来学习学习,新手来学习学习,

网友:
上述的工具都很不错啊。。。

网友:
我的是用DISKGENIUS软件格式化成DOS FAT16位格式再复制个GHOST.里面再放点XP镜像.对主板兼容性好点.直接用UltraISO制作成PE的很多老主板进不了PE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