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本本扬声器无声音

楼主(2009-04-29):
苹果ma2541本本,扬声器无声音,无法调节声音大小,耳机插口亮红灯,插耳机声音正常,声音也可以调节,苹果的东东接触的少,  懂的帮忙发表一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
喇叭没声音一般式功放 跟型号品牌关系不大吧?

网友:
搜了一些资料,说是逻辑电路的问题,耳机插拔的时候偶尔能听到一下声音

网友:
耳机也没有声音啊??

网友:
修MP4要是遇到这种问题,有时候就是耳机插孔有虚焊,耳机孔有一个触点是切换外响和耳机的,原理应该是一样吧,你检查一下。

网友:
耳机有声音,拔耳机的时候偶尔扬声器会有一下;
虚焊都做补过了,症状照常;

网友:
先换功放芯片,在换声卡芯片。呵呵!维修思路

网友:
很简单的功放问题,重点是查查功放以及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