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高压板

楼主(2009-04-29):
各位鹰主,我碰到一台17寸FP171的显示器屡烧高压板而且只烧下端的升压8脚场管。

网友:
那你看看灯管呀

网友:
老师你好,我想应改是下端的灯管外接的高压线对铁框打火,灯管应该没事。我用胶布先包一下,因为灯管不会短路。非常感谢您

网友:
灯管,高压条上的变压器。注意看看温度是否均匀。

网友:
呵呵!楼主可以查一下与8脚场管相关连的元件,如升压部分PWM主控IC的输出端和8脚场管相连的三极管,还有小阻值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