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断脚要飞线了

楼主(2009-04-29):
技嘉主板。GA-8IE2004P
如图所示,断了几只脚了。谁能教教怎么把线飞过去,或发一份设计图!

网友:
可以飞的   只要你找到断点的点

网友:
我都知道可以飞。就是找不到断点。能给份设计图吗?我在网上找不到!

网友:
刮漆啊。这样当然飞不到,要么跑线.

网友:
最起码你得知道你缺哪几根线,那几根线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在PCB上可以看到线根,用小刀片刮开上锡,用细点的漆包线接上就可以了。如果要美观修复完成后,可以涂上绿油,等固化后在焊上芯片。

网友:
LPC和FWH 的BIOS,并不是所有的引脚都有用,,有的是空脚或接地

技嘉8IE2004P(Intel 845E).pdf

网友:
找点接线啊

网友:
这我同意 这片板子好眼熟啊
貌似就是我还AGP 的那片
兄弟可以帮我看看 是不是上CD 2.8就发热严重 不可以稳定使用
关于你说的短线问题
我想说的是:我修的有篇845PE 断了以个线 经检测为空脚 生意我没做任何修复 直接焊上BIOS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这是楼主焊出来的话 那楼主的焊工可要好好练练了

网友:
这很明显。你的焊工不好。自己焊成这样的。呵呵
也有一位朋友给你发了PDF自己打开看看。
应该接哪。飞线就行了。
因为你对这行还不太了解。什么漆啊。绿油啊。你就别想了

网友:
估计老兄是还没有融化.就用力 提起来的就掉焊盘.

你应该 是斜起提.
就不会这样了.我搞过很都不没有掉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