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检不过去

楼主(2009-04-29):
我有一华硕主板,就是检不过内存,测得电压都对,怎么回事啊。给南桥有关吗?

网友:
刷BIOS,换IO

网友:
什么平台的主板`

网友:
刷BIOS,换IO,如果不行,用手加压北桥看能否过,如能就是北桥虚,加固下北桥,我上次碰到过一块板子,电压正常,就是不过内存,后来加固北桥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