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MS-7021板上的BIOS芯片

楼主(2009-04-29):
今天修到个MS-7021 VER:1    KT6V
COMS不保存就能跑,保存后跑D3不过,初步查电压正常,觉得先刷个BIOS再看,结果该板BIOS型号为W29C40P-90B,极为少见,我首先保存原板BIOS资料,在官网下载个最新的BIOS一刷,校验出错,晕死,试一下原板的BIOS校验也出错了,真晕,为什么呢?
还找了个4MBIOS刷上也不跑~!

这BIOS芯片的资料,有其它BIOS可以代换掉吗?,还有此板的BIOS程序~!

网友:
7021有两个程序的。

另外,不是随便一个4M的BIOS都可以的,要用ISA架构,5V工作电压的。

网友:
能不能说个型号呢?我不知道哪些是ISA架构

网友:
SST39SF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