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M9205蓝牙

楼主(2009-04-29):
想自己改下蓝牙 想把BCM9205蓝牙 改接到DELL D600上,不知可行,怎么改?望指点,谢谢!!

网友:
可以啊。线别接错了就行了。特别是电压

网友:
我看了下图 电压是3.3V 一般接电压 USB+ - GND四个线 就可以了吗 我是对照HP DELL的图来看各脚的定义的 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