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复位思路

楼主(2009-04-29):
845GV,一插电源自己开机,碰触开机插针不能控制开关机,南桥晶振一脚0.15V另一脚0.23V。CPU无供电,PWGOOD无电压,RETSET脚无电压。内存供电有,CLK有2.6V。PCI的CLK无电压。更换CPU的PWM无效。小弟维修思路并不成熟,求指点。

网友:
先把供电修好吧。CPU供。不单是换了PWM就好了。还要看驱动IC。和MOS管有没有坏的

网友:
更换pwm和驱动芯片都无效,测量MOS管正常,上管G端无电压,下管G有8.6V电压。SC2643VATS的PWGOOD端有0.28V,VID4=0,VID3=0,VID2=2.6V,VID1=0,VID0=0,VID5=5V.请问正常不?

网友:
换IO,插电就上电的主板,一定要先把这个自动上电的故障搞定

网友:
内存2。5V和北桥1。5V正常不
思路宽的
我修过很多845的CPU没有电压是2。5V没有造成的

网友:
供电修好,有可能随之正常的。

网友:
樓上說得很對,先修供電,電壓正常了可能什麽都正常了``

网友:
更换IO无效,我按先解决自动开机后解决供电的原则,又更换了32.768和2个小电容还是无效,可能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什么牌子的板子,如果英特尔自动上电是正常,如果不是,绿线相接的有否元件,换一下

网友:
不要说南桥挂了,还没这么快呢,你的CPU供电都没有,PG没电压,复位怎么会有

网友:
路过看下,顶起来,好贴

网友:
换io试试io和vid电压识别有联系

网友:
请教自动开机和无CPU供电这2个情况有无联系,经查绿线由一个三极管经SB发出高电位控制。不能控制开关机是不是未能完成复位导致,自动上电又是为何?

网友:
如果主板上有门电路芯片的查下  没的话一般是I/O的问题吧  可能是,,,,,

网友:
请教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上的PWGOOD脚是在控制PWGOOD待有CPU供电后输出高电位然后主板完成复位,还是从电源灰线获得一个PWGOOD信号进入电源控制芯片内,使芯片得到一个可以开始工作的信号而有了CPU供电?

网友:
什么牌子的啊 是不是V星的啊 如果开机自动家电 是正常的

网友:
富士康845gv

网友:
现将SC2643实测电压值列出来请大家帮忙:
1.cs3:0v
2.cs2:0v
3:cs1:0v
4:bgout:0.4v
5.errout:0.04v
6.gndsen:0v
7.fb:0v
8.dacstep:1.25v
9.vcc:11.77v
10.vid4:0v
11.vid3:0v
12.vid2:2.72v
13.vid1:0v
14.vid0:0v
15.vid5:5.29v
16.pgood:0.28v
17.oscref:1.54v
18.agnd:0v
19.out1:0v
20.out2:0v
21.out3:0v
22.out4:0.05v
23.outsen:0v
24.os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