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短接绿线和黑线不启动一般是哪里坏?

楼主(2009-04-29):
本人手上有多个坏掉的电源,航嘉、长城、多彩都有
都是短接了绿线和黑线后不启动。

比如多彩的那个,电源型号是龙卷风370,短接后,“吱”的响一声,好像要爆炸一样,就没反应,把掉插头后,重新短接,又是“吱”的响一声,不启动
这种情况一定是自动保护了

应该要如何入手检查呢?高人来支支招啊~谢谢

网友:
到新手区学学电路,下个电路图研究去,

网友:
像你这样描述问题,不要说是高手,就是神仙都帮不了你.
你最起码要打开电源盒,简单的目视检查一下,然后用表测量关键点电阻/电压,再将检查情况贴上来,这样别人才能帮到你.

网友:
开关管的问题。更换吧。

网友:
4楼的朋友。以为每人手上都有工具。每个都是专业的。呵呵。
大把的人只是不想花钱。注册一个ID。冲着问题来的。直接问的。看他的ID经验就知道了。
但愿不要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
他也不符合发贴规定。没有任何参数。一上来就问

下面的高手就不用跟贴了。没意义

网友:
哈哈你说响了两次对吗有火花吗

网友:
先看5V待机电压有没有

网友:
4楼的朋友。以为每人手上都有工具。每个都是专业的。呵呵。
大把的人只是不想花钱。注册一个ID。冲着问题来的。直接问的。看他的ID经验就知道了。
但愿不要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
他也不符合发贴规定。没有 ...
引用 网友A:

朋友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