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高压板

楼主(2009-04-29):
小弟是新手,问一下论坛里的大师,如何改外接的测试笔记本灯管的高压板。谢谢!

网友:
如果是5V高压条,应该有四个脚,如果脚数不同,只是有些脚是相同的,分别是5V(主供电,通常后面有保险) 3.3V(开关电压) 1V-3V(亮度调节电压,每个高压都不同) GND(地线)
如果是12V-19V高压条,同样有四个脚,如果脚数不同,只是有些脚是相同的,分别是12V或者19V(主供电,通常后面有保险) 5V(开关电压) 1V-3.3V(亮度调节电压,每个高压都不同) GND(地线)

    高压板
      高压板只要能满足供电、地线、有开启信号就能够点亮灯管。
      拿下高压板后,先测保险、二极管、三极管和场管有没有损坏,如果没有,高压板就没有修理价值。
      判断高压板有没有修理价值,可以把高压板接上可调电源,用一3V以上的电池,负极接高压板的地线,用正极去碰触剩下的信号线,如果不能点亮灯管,说明高压板损坏。
      在没有灯管的情况下,先关掉万用表,把表笔接到高压板高压输出的耦合电容上(似接非接状态),开启电源开关,看瞬间表笔头有无火花,如有,高压板是好的,反之,高压板损坏。

      高压板的供电:
      IBM的机器在11V--16V
      东芝的机器在5V--15V
      DELL的机器16V--20V

      改装高压板:
      1、        测客户机高压供电保险处的供电电压。
      2、        找到客户机高压板的亮度信号线。调节亮度开关(FN+  ),电压随之变化的是亮度信号线。
      3、        找到开启信号线。在亮度信号线上或下一根,电压为3—5V的是信号开启线。
      4、        找一个供电、大小和客户机高压板相似的OEM高压板。
      5、        找出代换高压板的供电线和地线,并接上外接可调电源。
      6、        用3.3V电池去碰触剩下的线,能够点亮灯管的是开启信号线,另一根就是亮度调节线。
      7、        把客户机高压板上供电、地线、二根信号线和代换高压板上线一一对应焊上,通电开机就可以测试

网友:
可惜没把主板上的也标一下!

网友:
很简单的,只要你接过一次就行了.二楼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