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本本屏暗

楼主(2009-04-29):
本本屏暗,如用手按屏左上角,它就恢复了,一松手就暗.
DELL

网友:
建议你送修。一看就知道你不是做这行的。或只是个用户。这是高压板问题。没必要和你说太清楚。
浪费论坛ID

网友:
明显的接触不良或者虚焊,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诉吧。屏坏了。或是外壳坏了。你就后悔了。还有楼上的朋友。你回贴不专业。

网友:
楼上别瞎说!
本本故障能发到液晶区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