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测量intel-845系列北桥供电是否正常的方法

楼主(2009-04-29):
845系列北桥的表面都有三组滤波电容(注意是三组),分别是北桥工作所需要的三种主要的工作电压的滤波电容,只需要测量这三组电容上的电压,即可判断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提醒一下:不要测太久啦!因为北桥在没有散热片的情况下会发烫的!)
举个例子(845GL的),如下图:
Intel

网友:
先顶一下,,明天试试看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呀,谢谢楼主了,明天去了试一下.

网友:
这也解释了(芯盛视频)为什么没CPU供电 测北桥上电容是否短路的原因 当时他没说为什么

网友:
那个CPU的就是VCORE过来的,可在MOS上测到,有的就算相等的电压也不要相信,特别是VDDQ,碰到过好几次VDDQ电压正常,就是不跑码,换MOS就OK。

网友:
看不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