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P4D 开机无显示 跑循环码

楼主(2009-04-29):
主板型号为:七彩虹C.P4D 的  原来开机没反应  跑码为:00·   刚刷了BIOS
然后开机跑码为00 c1 a7 c3 01 02 07 一直这样循环  开不开机·高手指点下  急··

小俞号不见了 -2 不合发贴规定 一看就知道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内存条重新换个插槽

网友:
除了会看测试卡外。 你要再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打一下内存阻值。是否正常。
别再问如何打阻值了

网友:
换I/O 试下

网友:
IO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啊。换换吧

网友:
1:检查内存供电
2:重刷BIOS
3: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