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USB供电问题,USB供电芯片FP6862b

楼主(2009-04-29):
有哪位大哥,知道这个芯片跟什么芯片可以代换,我查了查根本没有卖这个芯片,现在USB供电3.6V

网友:
什么问题?看的好郁闷啊
芯片坏了换芯片。
USB容易烧SB

网友:
给你个资料看看

网友:
问题是:USB供电不足5V,USB供电脚对地短路

网友:
想直接飞线,感觉不是很可靠,因为买这个芯片买不到,所以想问一下能跟谁代换,有那位有这个芯片的卖给我也可以啊

网友:
我也正需要这个芯片....谁有呀,买给我4个...

网友:
直接飞5V到USB

网友:
问一下版主用不用把USB供电芯片拆掉。在飞5V

网友:
直接飞个5V过去。

网友:
楼主判定USB供电脚对地短路?? 此脚对地打阻值了没有??

网友:
找个PIN定义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飞吧,我试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
本人是新手,楼主能不能给找一个,告诉我型号

网友:
还是飞个5V把

网友:
飞了5V还是不好用,拆了USB供电芯片飞5V也不好用,现在FP6862B  234脚对地短路,

网友:
感谢各位的支持,问题已经解决,飞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