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0221 笔记本图纸

楼主(2009-04-29):
中柏k8系列,由V星代工,板号:MS-10221,945PM芯片,6200显卡,谁有图纸,麻烦上传一份,多谢!

网友:
你要那一部分的线路

网友:
另外,1022的应是915PM的芯片组。

网友:
型号没有错,是MS-10221,不是1022,不知管理员,有没有,谢谢了。

网友:
我上传的MS-10221,主供电IC  SC1403ITSTR  数据表: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04223-1-1.html

1.5v IC SC1470I数据表: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04223-1-1.html

机器待机0.01a,按开机键不触发,有3.3 5v ,无1.8v 1.2v,测SC1470I的1脚,无5VSUS,不知此电压从何而来,估计相关电路开路,肯请有图纸的朋友上传一份,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221就是1022

网友:
把北桥上弄干净,仔细检查了,确实是915PM。
多谢管理员的热心帮助,检查了1470I无+5VSUS,正在检查线路,有最新情况我马上发上来!

网友:
非常感谢 “心在飞翔”老大,现在机器换了 你发的原理图中的 38页下方的 PQB8 2N7002,终于按键能触发了,电流上到0.95A,诊断卡显示“85 84”,又停住了。

网友(2009-07-17):
能发一个 V星 MS-1012 的图纸吗?        版号:   MS-10121    VER:1.1       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