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9938dn 那个脚是保护脚啊,

楼主(2009-04-29):
oz9938dn 那个脚是保护脚啊,  一台液晶开始是灯管老化,换了两个灯管可以了,客户拿回过几天又来说不行,经测试1天才出问题,黑屏,关机在开又黑了,我想是两个灯管不对称了,要让oz9938dn强行工作,想把保护脚接地。不知道那个是保护脚啊,知道的速回啊,谢了。

网友:
7#OVPT是过压保护,5#ISEN是电流感知,也可以用来保护的。其他你自己去琢磨。

网友:
那个脚是保护啊,那个脚接地他才会强行工作啊,

网友:
老手指点啊,急啊,.

网友:
把七脚的接地电阻去掉~

网友:
兄弟7脚接地还是把电阻去掉啊,

网友:
七脚的接地电脑去掉,直接焊下来, 不要了~!

网友:
谢了,我试一下,

网友:
最后成功了没有啊,怎么没反应了呢,解决问题了吗/
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不建议你这样做,应把灯管全换了,保护是原因的,即高压板的负载不均,不你去掉保护后,能暂时解决问题,不久又会返修的,还应把灯管全换了才长久。

网友(2010-03-29):
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吗?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换灯管后,过几秒就灭了,怎么去掉保护啊!!

网友:
1.把3脚直接对地短路                                                                               2.把6脚直接对地短路                                                                               3.把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不同电路采取不同方法,祝你好运

网友:
1.把3脚直接对地短路  这个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