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IRFS634A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楼主(2009-04-29):
IRFS634A有点难买,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网友:
这个管子很常用。

可用参数相同或稍高于原管的N沟道场效应管来代换。
提供一个可以代换的型号,IRF740。代换时注意原管是否全塑封的,如果是,需要注意绝缘的问题。
以下是IRF740的参数。

网友:
原管是全塑封,功耗好像才38W .但IRF740功耗达到125W且是金属的。功耗好像也太大点吧。像这样那么IRF644也可以啦

网友:
630都可以.

网友:
楼主需要补习一下元器件知识。
这个功耗指的是最大允许耗散功率,即是管子最大能承受的功率。并不是说IRF740的功耗达到多少多少,装在电路中就会造成多少多少的功率损失。
大马拉小车,那叫轻松。
还有一个常识,功率管露金属的,散热条件要比全塑封的好。
绝缘的问题更是再简单不过了。如果显示器二次电源管的散热器是悬空的,这种情况下不需要作任何处理。如果散热器接地了,那也很容易。找一个废电源,随便拆拆就有绝缘材料了。

网友:
哦。谢谢了,俺知道了。

网友:
IRF630,640,6N60等N沟道MOS管

网友:
其实原型号的634 也很好找,640也是常见的,全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