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板子烧了个洞cpu供电旁边,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09-04-29):
戴尔板子烧了个洞cpu供电旁边,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PCB有洞了,这个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这个如果有厂家PCB布线图可以查询一下内部的走线,如果少可以飞线解决!
PCB布线图很难找到,有内部线路的关系!

网友:
你这个图 看。应该没多大问题。断的只是供电。飞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