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 则须先其利

楼主(2009-04-29):
今天忙完手中的活,给大家介绍一下制作笔记本电源插头和尖表笔的方法。笔记本万用插头:准备IBM DC电源线一条,基地所卖万用插头一条(或从废旧适配器剪下几个稀有插头,那样用的香蕉头就多了),购买音响用香蕉插头4支,热缩管3MM和5MM若干,因为大部分的接口都通用于IBM电源线,质量好,所以我们制作一根常用,万用插头则专门对付不常用的机型,避免频繁更换导致插头坏,用香蕉插头的理由是便于更换与不使用时收起来,免得桌上到处都是线。尖表笔的制作原料:高档螺纹表笔一对,优质不锈钢缝衣针2根,0.5mm砖头一只,把表笔头部剪齐锉平,钻头打孔,插入优质缝纫针用烙铁焊好,不选择绑针的理由是容易由于针偏导致重心不稳,捣滑时引起短路,而且这个还可以用于焊接捅孔用。好了不多说了,上图看效果!

网友:
大哥的方法很不错呀..大哥用的可调电源是什么牌子的呀,介绍一下,我也买一个...

网友:
我先回个贴,紫光太差劲了,出了2个错字,大家凑合看吧,我就不改了,只要对大家有帮助,想必会有人顶起来!

网友:
回复2楼,这个电源是台湾固纬的,新的3850,作为一般维修没必要买这么好的,单路3-5A的就行,尽量去淘宝找进口或基地卖的兆信和安泰信,我这个是二手的,我主要还用来做点别的事,工具没必要向我看齐。

网友:
那直流电源不错!

网友:
不错价格也不错,貌似是固纬GPS-3030D,价格在1K以上。

网友:
我用的是3060的

网友:
钢针有 个缺点,就是生锈氧化。有合金的探头就好了,探针太软,容易断

网友:
0.5mm怎么钻孔啊

网友:
10楼没让用0.3的就是用手钻不好掌握,所以0.5的,可以用手电钻搞定,因为是锡焊,直接焊到锡开始往外流,针不可用普通的,用优质不锈钢,不锈钢是不抓锡的,是用锡挤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