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3700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显卡,怎么才能用啊

楼主(2009-04-29):
朋友显卡升级,给了我块3700的卡,装到电脑里面不能用,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请高手帮我想想办法, 就给了我一块卡,没有任何附件这类的,是不是缺少附件呢
请显卡达人赐教!

网友:
图片是网上找的

网友:
如果缺附件的话,是什么样的附件啊,哪里有买的

网友:
请描述下故障现象:
比如,黑屏、花屏、不进系统、不开机等等。

此卡用电量是85W,电源功率要足够。

网友:
应该是缺一个六针的插头,插在显卡的后屁股那一面。一边节电源的四针,一边插到显卡上,现卡主供电用的,不插这个插头,点不亮的。这个插头在电脑城里面应该能买到

网友:
看不太清楚 是不是没有dvi线啊 你买个接一下就行了

网友:
你有没有VGA转DVI的转接头啊。。。。显示器能不能接到显卡上面

这种显卡要外接供电才能用。。。你什么配件都没有。。买的什么货啊?二手的?都不知道是好的坏的。。

网友:
应该是缺一个六针的插头,插在显卡的后屁股那一面。一边节电源的四针,一边插到显卡上,现卡主供电用的,不插这个插头,点不亮的。这个插头在电脑城里面应该能买到
引用 网友A:

激动啊,这么快就有回复了,估计就是你说的少了一根插头,明天去电脑城看看!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斑主对新人的照顾呀,显卡的故障就是黑屏,进不了系统, 楼上的一位达人已经说了可能是缺根线,我明天买好后再试试看,如果不行的话,还是要请教大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又找了两张图,实物和图上的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明天去买个外接电源再试试看,外接电源是什么样的呢!有图就好了!

网友:
看不太清楚 是不是没有dvi线啊 你买个接一下就行了
引用 网友E:

DVI线我有的.

网友:
LZ要配个这个

网友:
不是,去电脑城买一个..DVI/HDMI转VGA接口就行了.

网友:
你的显示器要有DVI接口,就接DVI线。要是显卡不亮,就查主板供电,此卡功率大要主板上的专用供电接口,有部分显卡是卡上带个专用供电接口,若有应在显卡上,这样买个新电源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15楼的说的不错 这个卡是ddr3的显存 还不错 好像是玩cs的 卡

网友:
高个DVI转AGP就能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