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0进LOGO报警

楼主(2009-04-29):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旭日120的本子~一进到LOGO就报警~停在那了~响了一会就掉电
哪们大虾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换个键盘吧...也许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对,先把键盘换掉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查键盘接口和键控芯片周边小电容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二个..好像哪板载的内存.容易..出问题..报警.....感觉像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