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蓝屏了

楼主(2009-04-29):
换了个主板和显卡,开机进入xp登陆界面滚动条后蓝屏了,请各位先生及斑斑帮忙把把脉给个解决办法,先行拜谢!!!!!!!!!!!

   。。。。。。。。

           check  to  be  sure  you  have  adequate  disk  space  if  a  driver  is  identified  in  the  stop  message,  disable  the  driver  or  check  with  the  manufacturer  for  driver  updates.  try  changing  video    adapter
  check  with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any  bios  updates,  disable  bios  memory  options  such  as  caching  or  shadowing,  if  you  need  to  use  safe  mode  to  remove  or  disable  components,  restart  your  computer,  press  f8  to  select  advanced  startup  options,and  then  select  safe  mode
   technical   information:
    ***stop:0x0000007E(0xC0000005,  0xF8609756, 0xF88E4430, 0xF88E412C)

网友:
重新做一下系统

网友:
建议做系统
要在不行那就把硬盘测一下

网友:
做一下系统
用排除法排除下硬件。。。

网友:
查主板的电压,内存,硬盘,电源,换主板上的时钟,

网友:
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内存用橡皮擦擦再插

网友:
内存 系统 问题··

网友:
系统  与内存    两样都试了   测一下硬盘

网友:
xp會紀錄先前系統資訊並比對如果主板更換其南北橋已不同
xp就一定要重灌 參考參考

网友:
先换系统
再换内存和硬盘
还是不行的话进BIOS把所有的PCI设备和接口全关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