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5PL0 V1.01 键盘失效怎么办

楼主(2009-04-29):
有其两块昂达915PL0 V1.01 键盘失效
中一块开机时K/B信号有杂波,接口和信号值没问题,已换过I/O8712HXS,还是不行
一块接口和信号值没问题,已换过I/O8712HXS,也是不行
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信号

网友:
键盘鼠标接口到IO的线路,时钟数据线的上拉排阻,查一下。

网友:
检查下SB吧

网友:
排阻早换过了

网友:
以前修过接口坏了,还有就是ps2口边上的排容坏了也会造成接口失效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以上各位说的办法全部做过 不行呢
是不是只能是SB坏了啊

网友:
卸键盘口的电容,有可能漏电

网友:
先换电容 刷BIOS 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