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44 是用的好好的风扇就不转了

楼主(2009-04-29):
我有一块940V星主板:MS-7244   是用的好好的风扇就不转了!
我查了一下电压: 黄色线:只有5.3V
                          蓝色线:7.3V
                          红色线:12.5V
                          黑色底线:0.02V 那个元器件坏了,请高手给我解说一下:非常谢谢!
我也知道黄色是12V、红色5V。就是不明白那里坏了!

网友:
查一下电源啊,有可能它坏了,搞不好主板都坏了,红色线电压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