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故障啊

楼主(2009-04-29):
告诉大家啊刚才吓死我拉我看见主板上的电容鼓了我换了下啊过了一会儿我点主板的时候电容突然向外喷出液体啊怎么回事啊请高手指点下哦

网友:
有可能你换电容时把正负极给装反了,或者电容的耐压不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换的电容有质量问题.

网友:
你要看下你之前爆的电容是几V电压的  6.3V不能代16V的  换错会爆掉的   或是放反了

网友:
电容都是10V1000pu的不会错的啊没可能接反啊

网友:
电容品质——建议换一种更好点的电容看看
电容耐压——建议实物测量电路板上的实际电压看看
正负反接——有些主板电容喜欢反过来搞,比如华硕

网友:
楼主不要被吓到,一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你要注意一下那个流出的液体别粘在电路板上就行,这种情况不是电容正负极装反就是你的新换电容耐压没有原来的好,买电容一般要买些适应高频电脑主板专用的比较好些。

网友:
电容一般要注意容量、耐压、还有就是品质,万一接反了也有可能爆的

网友:
你是不是换错电容啦,470UF/16V的样子跟1000UF/6.3V的样子很相似呢

网友:
電壓,耐壓,反向.

网友:
你能的事华硕的板子吧·~·   电容都应该事反接··1

网友:
请教下高手  是不是华硕的板子都要反接电容呢

网友:
一般主板电容焊接位置白色半圆代表为负极,华硕主板(白色半圆为正极)
要确定主板电容白色位置是那个极,可以观察主板其它电容的接法,不必刻意去记那个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