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声音每隔几十秒钟就停顿一下,鼠标也会卡一下求高手 ...
T41声音每隔几十秒钟就停顿一下,鼠标也会卡一下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9-04-29):
我的T41声音每隔几十秒钟就停顿一下,鼠标也会卡一下求高手指点..
系统我重装过N次..应该不是系统问题..
问题

网友:
你把无线网卡关闭看一下!我遇到过一次就是无线网卡的问题!~关闭就好啦!~希望可以帮上你!~

网友:
我见意.把外插的.能去的.全去掉.一个一个的加..看看到底是谁的问题...

网友:
你进入安全模式去测试下试试看看是不是还是卡,应该就能确定是不是系统的故障了。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呀

网友:
电源换过了吗。。。。

网友:
换坏无线网卡,前几天我碰到一台,这样的情况,主板都换了,还是这样,后来换了片无线网卡就好了!!!

网友:
无线网卡的问题,搜索网络就会卡

网友:
这是无线网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