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10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09-04-29):
机器型号:东芝L10 广达板号EW3
机器故障:按开关电流上升到1点多掉电
维修过程:首先目测全板,发现北桥背面已经发黄,北桥已经被人做过,马上量瞬间北桥上面电容的电压,均无,于是量阻值,发现有短路,于是马上拆852GM北桥,拆掉后量板上北桥背面的各电容阻值,已经不短路了,再量拆下来的北桥电容上的阻值,也不短路了,看来是被人为的搞短路了,北桥先不装,先看看PCI RST有没有出来,插诊断卡发现PCI RST未出,于是再量瞬间的CPU电压1V有,量大电感上的3,5V也有,量PL7上2.5V无电压,该电压由SC1470产生,PL7对地也无短路,查SC1470的工作条件,主要是1,2,4,14脚电压,均正常,对于电压多少大家可以参考图纸,于是只有找SC1470了,找到后换上2.5V已出来,(SC1470是因为之前2.5V对地短路造成烧掉的),上诊断卡PCI RST也出来了,但感觉复位时间有点长,由于北桥拆下来后电容无短路了,所以想用该北桥来试试,装上后开机,不跑码,CPU RST正常,但不跑码,CPU阻值卡打阻值未发现异常,于是再检查全板有没有少件的地方,有的地方产生怀疑,后来确认没少件,于是再查内存阻值卡上看是否能够发现问题,虽然内存不会引起跑00,但可以做为判断北桥是否OK的标准,结果查到R_MD8阻值到20,明显有短路,看来北桥是坏掉了,于是把北桥再拆掉,打阻值无短路了,于是再从料板上拆个852GM的桥,重值球做上去,开机跑码卡顺利跑到60,接屏成功点亮。(对于PCI RST复位时间有点长,这点产生过怀疑,差点做了南桥,还有这个机器的CPU电压在2.5V没出来就先跑出来了也有点疑惑,各位怎么看)

中间的过程要比所描述的更复杂一些
付图一张

DA0EW3YB6C9 V72.pdf

网友:
看帖 学的就是思路,楼主是俺学习的榜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