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贴 技嘉 845主板 换AGP

楼主(2009-04-29):
画说这片技嘉 换了AGP后 正常了(除了板子有点变形严重)
今天闲来无事 便利用手中的配件 装了个整机
CD 2.8G
KSD 256 DDR333
技嘉845(换过AGP的 那个)
显卡是9550(一直使用正常)
硬盘是ST80G 7200.7的
开机自检状态OK
  DOS下     OK
每次GHOST玩系统重启后就死机
检查发现MOS管发热厉害
便给MOS管装上散热片(显存上扒下的)
于是重新装系统,但是每次都死机 死机的地点每次都不一定··
用手触摸MOS管散热片 还是很热··
这套东西除了U是自己的 其他都是客户原配的(客户在我这重新买了个主机)

问题我已经清楚了 就是MOS管子发热严重 这点可以从给MOS管装上散热片后情况好转得以证明

虽然说MSO发热严重 但是 自检查和DOS下 都可以正常操作
包括在COMS里·

现在想来 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加大散热效率
但我很想知道原理和原因

原来这片板子搭载的是P4 2.4的U

网友:
这套电脑已经谈好了个买家·
呵呵
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 很是郁闷 ·

网友:
另外 U 的发热也很厉害

网友:
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管子试试看。

网友:
是在没办法了
换了快P42.4的U上去
正常GHOST XP
嘿 奇了怪了
当装好的时候 很惊讶
奇了怪了
正常了 一切正常了·
晕·
难道是这板子不支持CD ?
单既然要是不支持CD 为什么还可以用CD 正常点亮
正常进DOS 正常进COMS
问题被我这糊里糊涂的解决了
但有些疑问 想请教坛子里的前辈
1: 在用CD 2.8的时候为什么MOS管会发热严重? 什么原因引起的
2。加入不支持CD的U 为什么还可以让我点亮 还可进COMS设置

根据一般过热的原因,一是过流要不过压,(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
CD的U难道要比P4的U用电还大?
还是说这板就不能够很好的支持2.8的频率?~
请高人讲讲
谢谢··

网友:
845好像不支持 CD吧!CD的核心跟533的P4核心不同的,800的P4则跟CD的核心一样!
另外CD是比P4热的!!

网友:
845好像不支持 CD吧
是啊 这我知道
我疑惑是既然不支持 为什么还可以点的亮 还可以让我在COMS和DOS下遨游一番
只是在做系统的时候表现出问题 ·

网友:
MOS管加上散热片后情况好转是什么意思? GHOST完重启系统一切正常了吗?

觉得楼主在故障根本判断上有些问题.,既然GHOST能正常运行那硬件上不会有多大问题,在搭载C的U时安装GHOST系统复制完重启既死机,那有没有直接用winxp安装版 安装测试呢?

网友:
MOS管加上散热片后情况好转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加上散热片 并用风扇对着MOS管吹的时候可以正常把GHOST走完,否则就会不定时的死机
死机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还没GHOST完
只是在重启后 就会死机 (当然 死机的时间并不是固定的,每次死机的时候哦 MOS管都非常烫手)
之后 换用P42.4的U的时 就一切正常(走完GHOST,正常安装好系统,并可以正常使用,不用散热片 也不用风扇对着吹,经过一夜开机,MOS管温度正常)
我想 这跟是否用WINXP安装还是用GHOST安装并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