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主板上内存的奇怪现象,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9-04-30):
华擎p4i65pe-m主板 intel865芯片

出现奇怪现象:
以前一直使用256m+256m双通道一切正常
最近买内存512m+512m双通道上板死机,rst测内存出错!感觉是内存有问题!
但,两内存在52位用rst测没出错!!!!如果把两内存上50位测试则rst报错!!!
更奇怪的是,我在52位放一512m,在50位放256m内存,则rst测没报错!!!!
难道是50位不支持512m内存,不可能吧!!!
不死心,两内存放另一台intel845芯片的电脑,同时上50和52位,rst再测,没报错!!!!

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另外bios已经升级到最新!

网友:
没人知道么?!?!?求教啊!!!!

网友:
这版最多就是电压问题,开机后量内存电压是。。。。。要不就是NB问题了  还要查下CLK

网友:
这个主板兼容性问题,刷个BIOS不行的最好别修了,等下搞多个问题出来麻烦!

网友:
把内存条电压调高点吧,bios里不可调就不好办了

网友:
把内存条电压调高点吧,bios里不可调就不好办了
引用 网友A:

bios好像调不了电压,郁闷

网友:
那你就用一个512M和一个256M的吧,我原来见过一个DELL的,原来的是512M533的条子,后来买了个667的1G,在BIOS里看到1.5G  但在系统就是1G    把667的拔掉内存报警,插上就好了,把533的去掉也报警,他们2个只有在一起才可以,我很郁闷,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那你就用一个512M和一个256M的吧,我原来见过一个DELL的,原来的是512M533的条子,后来买了个667的1G,在BIOS里看到1.5G  但在系统就是1G    把667的拔掉内存报警,插上就好了,把533的去掉也报警,他们2个只有在一起才可以 ...
引用 网友B:

那就得浪费我另外一条512m内存了!还想组个双通道,看来是不行了!

网友:
郁闷 郁闷郁闷 郁闷郁闷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