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危险,不要模仿。板子变形,没得办法的办法以。

楼主(2009-04-30):
今天得到了一块NF4的主板,桥并不是在中间的,是在右下角。不过此板别人修过的了。桥坏了,变形好大。我取下来原桥,上了一个上去,不过还是没跑码。我想是不是变形太大了,我得将他纠正一下子。我就又将我上的桥取了下来,然后看板子还是热的时,就放在桌子边角处,用力用手班正它。边上用一个风扇吹啊,然后冷了我看到,好像没得以前的歪得要紧了,
我就再次放一个桥上去焊,第二次焊时就OK了。不懂是不是我第一个桥不好呢,还真是这个板子变形太大,造成桥焊接不良呢。反正不要摸仿,以免坏板子,彻底完了。

网友:
应该是第一次没有焊好吧!!嘿嘿

网友:
很有可能是板子变型使得没法焊好,我前几天修一条内存,也是的,内存条板子变型严重,加焊几次老是用RST测试不过,最后怀疑是变更的原因,也是先给电路板加热,加热后用一用东西压着,另一边用手压着,直到冷了,再一看板子不变形了,这再加焊芯片,一次焊好了,我个人总结电路板变形是影响焊接的主因!!!

网友(2010-03-31):
上传一点扳子变形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各位说的很好,就是板子变形影响了芯片与板子之间的焊接不良!

网友:
lz  你这样修好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