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拜师:关于电阻代用

楼主(2009-04-30):
今天去市里所有的电子批发市场找了个遍,都没有找到15M欧和30M欧的电阻,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如果用把两个8M欧的电阻并接在一起,能不能达到一个代替15M欧电阻的作用呢,如果可以,会不会

有什么坏处呢?  求师傅指点。。。。。。师傅们别怪俺这菜鸟啰嗦哈,实在是现在在家带孩子,无聊

所以想学维修哈,因为没有电子基础,所以显得啰嗦呵

网友:
差太多了,好像还有其他问题,这个电阻很大,如果就这个电阻坏了的话,用那个电阻代也应该有所反映现象的

网友:
显示器故障现象是亮度暗,调到最亮也还是暗,调节菜单都要在阳光下才能看清

网友:
呵呵,是的,还有其他问题,还有一个30M欧的电阻也被我读错了,我搞了个2.2M的去代换,晕啊,修东西还是不能急啊!!!!!!

网友(2009-07-23):
我是新手,弱弱回答,2个8M的并接都成4M了,应该要串接吧(16M)

网友(2016-06-19):
引用 网友A:
要1m的  不知道去哪找

可以串联 或并联几个

网友B:
串并没弄清楚,还得从最基础开始学起啊

网友C:
你在家带孩子   你老婆弄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家带孩子   你老婆弄啥

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并没弄清楚,还得从最基础开始学起啊

论坛有相关资料

网友:
如果是在启动电路上,这个问题不大的。完全可以代用,

网友:
首先你要理解电阻公式:串联   R总=R1+R2    电流是一致的
                                 并联   R总=R1*R2/R1+R2    电压是一致的

理解这两个公司你就明白了

当然,你也要看是用在什么地方?比如分压的地方,你这样串联两个就不行,会有影响

网友:
并不得啊 这情况应该串电阻才能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