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芯片组常用开机芯片ATPAO1

楼主(2009-04-30):
K8芯片组,这个芯片常坏,引起不开机,自动开机无复位等现像

网友:
路过看下,顶起来,好贴

网友:
又学习了,这种板子没修过

网友(2009-10-22):
正需要的资料

网友:
修过这种问题
可是没得这个苾片换

网友(2010-04-02):
今天手中正好遇到这种板。型号是EP-9HEAI。跑线,绿线到12脚。这块板的故障现象是能开机且能点亮显示器。但不能关机。可惜没这种芯片,只好放弃啦

网友:
碰到不能开机的现象,绿线接什么换什么

网友:
这个不好找换的

网友(2010-05-07):
今天手中正好遇到这种板。型号是EP-9HEAI。跑线,绿线到12脚。这块板的故障现象是能开机且能点亮显示器。但不能关机。可惜没这种芯片,只好放弃啦
引用 网友A:

今天碰到的问题和你一样,可是我换了这个芯片,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学习~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芯片容易坏,然后怎么解决呢~去哪里找有,还是可以替换或改电路~

网友:
正要找这个芯片

网友:
是时序控制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很少啊,遇到此芯片问题,无法入手。

网友:
这个芯片是不是开机复位芯片啊!

网友:
可以用三极管代替,用T06的三极管,然后仔细量ATTP1的几个脚,看哪个脚是绿线和控制电压,再一个接地!!不过这样接的话就没有了温度过高的保护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