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15G 问题

楼主(2009-04-30):
DELL 原装机主板 Intel915g 不显示,怎么修?哪位大虾搞过。
不显示
主板
DELL
Intel

网友:
这样问不太好回答,自己大体检测下,说个结果啊

网友:
点不亮的话,什么原因都有可能,内存,CPU,显卡,什么都有可能,你大致测下CPU供电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