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主板修理一例

楼主(2009-04-30):
今天一大早一客户送来一兼容机,说开机没有显示。将诊断卡插到PCI,开机FF,测试CPU供电正常,时钟复位都正常,用手压CPU散热片还是FF,拆下CPU,发现用的是775的CD2.66,用天那水将CPU金手指和主板775插座清洗一次,再重新装回去,“嘀”一路跑到AA,拷机1个来小时OK,收费30.
请问灯似这样的问题一般是CPU接触不好的多还是主板的775插针不好的多?

网友:
座子多些的。

网友:
cpu座子多一些

网友:
可能是时间长啦CPU。内存不兼容啦

网友:
路过看下,顶起来,好贴

网友:
清洁很重要

网友:
应该是座子虚焊了。精英常见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类似内存条的金手指氧化的问题,其实我喜欢用橡皮擦擦拭。

网友:
由于长时间使用,U座上的针脚可能出现局部氧化。

网友(2009-09-23):
清洁是最重要的!我来顶一下!